[MACBOOK]
MacBook A1278绿灯不亮不充电,电池可开机维修

楼主(2018-09-06):
MacBook A1278绿灯不亮不充电,电池可开机维修

  一台苹果A1278,版号为K90I 820-2936,故障现象是机器接电源绿灯不亮不充电、按开关可显示,接可调电源无电流,只有电池在工作,拆机检查主板无进水、没修过。接电源上电测无公共点PPBUS_G3H,断电打值正常。

  检测充放电芯片通病电流检测脚17、18、27、28,实测18脚相连的R7051电阻2.2欧姆变成500欧姆,并观察到U7000充放电芯片上烧了个洞,将损坏电阻R7051和芯片一同更换,电阻R7051可直接拆掉直连。

充放电芯片烧洞实物图

  更换好芯片电阻后上电故障依旧,继续排查充放电芯片U7000条件。测到芯片2脚无电压,排查2脚来源,测电阻R7005开路,将电阻更换(可拆掉直连),顺便排查二极管D7005正常。再接电源上电正常,绿灯已亮。

充放电芯片2脚电路

  装机测试发现接电源绿灯不亮了,经排查客户电源头上面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修主板使用自己的电源头),将电源头拆掉后故障修复(这个二极管一般可不装)。最后装机测试充电其他功能均正常。

电源头二极管击穿

测机图

作者:ACT

网友:
之前有修过一台,是反馈电阻坏了,触发跑马掉电,换电阻之后不触发绿灯都不亮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行,EC都换过了也没好

网友:
充放电芯片烧透的这个倒是不常见。电流过大?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老机器也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
要早点来看  学习 到时候成精了 就看不了 了

网友:
不错的,苹果嘛,你懂的,有赚了一笔,哈哈哈。。。。。。。。。。。。。。。。。。。。。

网友(2021-06-11):
不错,电源口这个能搞到也是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