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更换南桥后死机

楼主(2018-09-06):
华硕S550C版号K56CM 客户  拿来的时候加电不显   经过测量发现南桥损坏   更换后进系统死机  有点时候进到一半就死机  BIOS刷过  有人遇到过么  南桥换过两个  还是一样

网友A:
楼主问题修好了没

网友:
BIOS有没有找到   找到了发一下

网友:
有没有摸摸温度。。。

网友:
刷原厂BIOS

网友:
这时可考虑系统了,还有内存,都换了二个了还换啊,上面二个还行再查CPU供电或CPU本体

网友:
换个思路,看看是不是显卡或u的问题

网友:
说不定外围有短路的地方,usb.网卡,声卡检查一下吧!

网友:
现在的换了南桥都要刷原厂BIOS才可以啊,楼主还是多找几个BIOS刷刷吧

网友:
现在的换了南桥都要刷原厂BIOS才可以啊

网友:
换桥要刷BIOS

网友:
估计BIOS 要刷!!!!!!!!!!!1

网友:
找个原厂BIOS刷一下 看看

网友:
裸机试试

网友:
拆声卡网卡试试咯,都能进系统了,应该是外设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去某宝买个原厂的试试看

网友:
看样子楼主老司机了值得关注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硬盘没有排除啊。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修好了没
又换个桥 不死机了 USB都不能用

网友:
估计依旧是南桥本身不良

网友:
死机问题就复杂了。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好多机器换南桥要刷BIOS的 .........

网友:
BIOS刷没有,换完桥要刷BIOS........

网友:
遇到过 最后cpu 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