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实地修好的第一块板,lz57联想B570(HM65)

楼主(2018-09-06):
来实地前去华强北当了一阵子学徒,由于基础不扎实看不懂店里的操作,最后选择了来迅维。来迅维之前一点元器件基础都没有,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能分析电路和一些故障了,由于上个月思路不清晰一直没有修亮机,决定留多一个月修板,下面是这次修板的记录。
从肖老师那里块LZ57_10290-SC_联想B570E(HM65)的板.
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板到手后第一时间检查主板外观首先检查板子有无进水,腐蚀,等元器件明显损坏的情况,发现板上有明显的焊接痕迹而且还有明显的缺件。。。。。。

晶振一边2脚3脚相连,如果装反,1脚和4脚:3脚和2脚都是相通的.

EN0接地会导致芯片发不出3.5V,自举会导致芯片.
把上面的原件补齐后用放大镜把整板看了一遍,发现PC4401电容下缠了根铜丝,去掉铜丝后打电感对地值和公共点都正常.
公共点对地值:
上电后电流到0.02,不出3V、5V,反复测量后发现充电芯片主供电上接的二极管装反了!
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刚好接在主供电上,装反了芯片不工作.

把二极管装回来后再次上电,触发了一次电流从0.01调到0.11,各项供电正常出来。跟老师拿了CPU和内存后上电,上了几次都是到0.7就掉,最后找来肖老师才知道是限流了,再次试机后,电流从0.1跳到1.1最后稳定在0.9,断电后找了台显示器接上,终于成功亮机!
最后附上这次的亮机波形.

SMBUS有内存:
EDID有屏
LVDS数据
VGA
BIOS 时钟 片选
由于修之前没有拍照,现在的都是补得,有点简陋,望见谅~~.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