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0WA显示器 开关灯一闪就灭

楼主(2018-09-06):
12V 5V 3.3V电压正常 驱动板RTD2122L 用ISP刷 能读 写入时报错  手摸3.3转1.8那个1.5欧姆电阻 发热厉害

网友:
发热厉害 然后呢? 没写完?

网友:
Z这个都被你发现了好厉害。。。。。。

网友(2018-10-23):
显示器 开关灯一闪就灭 :不一定驱动板的问题,你查一下背光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确定那个电阻极烫,那就断开用可调电源烧吧

网友:
1.8 的电压低吗

网友:
好东西看一下,好好学习一下再说~~~~

网友:
驱动板换可,看看那个有短路的,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