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手机行业全面屏概念混乱?

楼主(2018-09-06):
从2016年发布的第一款小米mix开始 到现在很多自称全面屏的手机 如华为荣耀7x,vivo x20等 百度 全面屏泛指 屏占比达到80%+且比例为18:9 但是个人觉得只有像小米mix系列,iPhone X,三星s8这样的手机才算得上全面屏 如果全面屏的概念如此简单的话,那是不是随便一个平板都能说自己是全面屏

网友:
在上游硬件厂商那里,18:9的屏幕就叫全面屏。某些手机厂商鸡贼地继承了这个名字。在我看来目前自称全面屏的手机有两种:一种虽然不全面,但是一看就是在努力做到全面,比如s8,mix,iPhone X,z17s。另外一种,就是装一个18:9屏幕,额头下巴做小一点,然后腆着脸装大尾巴狼。

网友:
谢邀,群星吃相丑陋。
按公理,夏普是第一家做出全面屏手机的厂商,但人家是为了展示技术以便获取更多订单。说白了,它不是一家手机厂商,而是一家手机屏幕提供商。而且,夏普并没有把自己的手机叫做“全面屏”。
按时间顺序,小米在去年年底推出小米mix,一时间舆论爆炸,而后才出现今年的三星s8等号称“全面屏”的手机(评论里有说三星并没有说自己的手机是全面屏,这个确实是,但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换了个说法,不知道对不对)。
私以为,正面屏幕上方或下方几乎完全被屏幕遮盖而量产的手机且18:9的屏幕比例才算是全面屏的定义,姑且把它叫做狭义全面屏。按照我的标准:小米mix是第一家,三星s8不算,国产厂商无,iPhonex是第二家。
按照各家宣传的定义,只要屏占比>80%就可以成为全面屏,那么小米mix,三星s8,iPhonex,华为麦芒系列最新手机,vivox20都算是。
差别显而易见看看自家定义的全面屏吧

vivox20

华为麦芒

婆说婆有理模式真的赢人心了吗?
那几年前的诺基亚n9也是全面屏

n9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第一款全面屏手机是小米mix,而小米也有权力去定义“全面屏”。可惜小米没做到这点,导致其他厂商“虚位以待”,胡乱定义。这是小米的过失。
李楠那种胡乱写篇文章讨好三星爸爸的文章或者蓝厂疯狂堆砌广告就像下定义的营销抑或是菊花厂公开抢“定义”的做法,各位,高下立判。

网友:
是不是“全面屏”,或者说,什么是“全面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有没有花心思做,用心了消费者自然能感受到,比如mix,比如ipx,又比如x20……

网友:
想要实现真正的全面屏,要做到前置摄像头 距离感应器 光线感应器 面部识别元件 听筒 全部隐藏,屏幕可弯曲以实现屏幕排线不占用手机上或下端空间的要求(苹果X就是这么做的),不然你们觉得小米Mix的下巴哪里来的。。。
所以,首先,前置摄像头 距离 光线感应器 面部识别元件都是要开孔的,目前技术好像实现不了屏幕开孔部分还能显示的吧?前置摄像头和光线感应器还有面部识别元件没办法做在屏幕下面吧。。。只能做成隐藏式,需要用的时候像光盘托盘那样弹出来?距离感应器应该可以做成屏幕下方隐藏的,如果抛弃苹果面部识别的技术,屏幕下指纹识别技术确实是个好方案,等成熟吧。而听筒不是难题,小米不是解决了么。
好了,看到了吧,真全面屏难啊,不说现在做不出来,即使做出来得多贵。。。所以各家设计上都在妥协,现在只是提高屏占比,不过那些蹭概念的厂商真的恶心。
顺便无关提一句,电池可用于量产的新技术快点进步啊,各种拖后腿。。。

网友:
恰好有这个噱头,恰好这个噱头能刺激消费,所以各家就上呗,说实话,就那什么vivo、华为、魅族嘴里“18:9屏幕就是全面屏”的口号我是不信也不屑的。
反过来说,全面屏该是啥样,稍微了解点手机的都知道咋回事儿,所以宣传归宣传、炒作归炒作,噱头罢了,该好好做“真·全面屏”的依旧好好做、认真做;强行靠文案硬上“全面屏”的,老实说那几家就是不上这个噱头,依旧有一堆人买,没错,我说的就是HOV;至于认韩国爹的魅族,就都不是吃相难看的问题了,已经上升到“真蠢且坏”的地步了,但是说来可笑,他认得“爹”可从来没说过自己家的是“全面屏”,人三星自己定义的那叫“全视曲面屏”,认清楚差别,俩字不是能省略的!
现今阶段,能叫全面屏的,事实上还是就小米mix、iPhone X还有安卓爹那个跳票降价那款,其他的嘛其实也就是“屏占比大”而已
最后说说华为吧,老哥依旧是“吃相”最难看那个(当然了,比不了魅族李楠),自己那是不是全面屏没点逼数不说,还特么舔个大脸去注册“全面屏”这宣传语去了,好吧,要爱国...其实吧,mate10我还真去店里鼓捣了,在销售小哥无可奈何的表情下,我生生玩了黑色mate10近40分钟,单说这手机还可以,拍照有惊喜,想了想,同配置情况下,我如果推荐的话,我是不会推荐那个所谓“全面屏”的mate10pro吧(当然了,这款也还没上市)
先说到这,看以后发展再详谈吧,我希望有一天手机能发展到《钢铁侠2》里面托尼用的那个全透明样子的
——————————

第一次截图评论,老实说,我都懒得回复,李楠这种“蠢且坏”的都能是诚实,还说点啥好?还是那句话,魅族管三星s8那叫“真·全面屏鼻祖”,你认可,麻烦你去看看三星自己管自己那屏幕叫啥,甭逗我了,我现在笑点挺高的!

附一张三星官网的截图

还要说啥?

网友:
各位米粉,怼够了吧,爽了吧
请看雷老板的说法

网友:
其实全面屏背后的问题是今年来手机发展进入瓶颈,用户增量放缓,厂商急需一个可见卖点吸引用户换机扩大销量。这次瓶颈在我看来又是一波行业洗牌,谁搭上了全面屏这班车,谁就能在下一个世代屹立不倒,落后的品牌也能绝地反击,搭不上的反应慢的,注定会被边缘化,乃至淘汰。
小米在去年技术还不能量产的情况下出来炒全面屏的概念,正是因为其销量出现下滑,必须提前做好技术和概念准备,在下个时代反击。其他厂家诸如华为、ov、金立,迅速上马全面屏也是同样道理,避免被市场淘汰。其实手机厂商心里对全面屏这个问题都有b数,你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人家做手机这么多年难得还会看不出来?问题是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在市场竞争中活下来比啥都重要。
总结来说,全面屏的概念混乱背后折射出的是手机创新乏力,厂商为了市场竞争中提升竞争力的表现,和当年热炒无边框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其实不管厂家怎么说,答案已经在你心里了不是吗?

目前为止,这些手机不管有没有宣传自己是全面屏,带给消费者第一印象觉得震撼的不就只有S8,mix,iPhoneX吗?其他随意怎么说怎么宣传,只不过让人觉得这不就是把边框做窄了吗,尤其X20这样的屏占比和造型,都没有当初LG G2来的震撼……

于我而言,可能也是于多数关注手机喜欢电子产品的人而言,叫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好不好用,有没有创新。

网友:
再“全面”的屏幕也遮不住厂商的焦虑
“嘿,有新的全面屏手机发布了。”
“哦,是吗!”
这段对话发生在我跟我的好朋友之间。我作为一个科技媒体的从业者,关心手机圈是本职工作,但是我的朋友只不过是一个牙医同时也是数码产品的爱好者。听到这句“哦,是吗!”,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从他平淡的语气中感受到麻木。

扎堆的全面屏
你也不能怪他,你看看最近的“全面屏”手机战场多惨烈你就知道了:去年有一周一共发布会了12款“全面屏”手机,金立一口气发布了8款;华为推出了荣耀V10和全新配色的荣耀7X;360推出了360手机N6 Pro;一加推出了一加5T。再加上之前的小米Mix2、坚果Pro2、iPhoneX、努比亚Z17S、三星S8、S8+、Note8(三星的广告词是“全视曲面屏”)、华为Mate10系列、vivo X20、OPPO的R11S(广告词是“星幕屏”)等等。别说手指头,要是真要数有多少款“全面屏”手机,算上脚趾头都数不过来。
雷军一月份说过:“全面屏技术是手机行业未来十年的方向,今年会有全面屏手机大战。”小米Mix发布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面屏”手机就如雨后春笋不停地冒出来。在iPhoneX发布用了“全面屏”的广告词之后,国产厂商就像打了鸡血,扎推发布“全面屏”手机,全行业达到了高潮。
这个时候,“全面屏”像T病毒,感染了大部分的厂商;厂商也以为这是赶上大部队、登上诺亚方舟的船票,抓住了就不想放手。上一次看见如果大规模的普及和跟进,是2.5D弧形玻璃和指纹识别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这一次的“全面屏”跟它们相似至极了。
不一样的全面屏、一样的焦虑
有一些“全面屏”手机并不全面,把屏幕拉长,甚至连手机边框都懒得缩窄,打上“全面屏”的标签,蹭足了热点。我把它称为“入门级的全面屏”。得益于供应链的成熟,做一款“入门级的全面屏”手机简直不要太容易了。
这种蹭热门的做法也无可厚非,毕竟智能手机厂商太焦虑了。好像前面所说的,随着供应链的成熟、智能手机的工艺到达瓶颈,所以不同厂商的手机形态都达到了高度一致(尤其是低端机)。

有血缘关系的大兄弟?
在手机形态之上,苹果也没有玩出什么新的花样:iPhoneX用的是留着一个“齐刘海”的“全面屏”;iPhone8和iPhone8plus改变了iPhone5时代就启用的金属背面,改用iPhone4S时代的就用过的玻璃背面。
手机设计越来越重要,但是手机设计越来越雷同。雷军曾经说过“过去十年时间手机长的越来越一样,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未来十年手机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全面屏,把手机前面全部做成屏幕,十月份我们发布了Mix,这款手机发布之后受到米粉很热烈的欢迎,说明创新对这个行业非常重要。”
连iPhone都玩不出新的玩儿,但是手机设计越来越重要,你能不焦虑吗?
对手机形态的探索
当然,也不是谁都一开始就选择了“全面屏”的。为了解决心中的焦虑,各大手机厂商从来没有停止努力过:
①曲面屏。在全面屏之前,曲面屏也是被认为是下一代的手机的形态。曲面屏手机可以分为屏幕边缘弯曲和机身弯曲。其中机身弯曲的代表作就是LG G Flex 2。

屏幕边缘弯曲的比较多,包括三星的S8、Note8、vivo Xplay6、小米Note2、华为magic。其中延用至今,可以作为代表的是三星S8或者是Note8:

曲面屏手机也被认为是未来的手机形态之一,但是曲面屏的产量低、价格昂贵、OLED屏幕有烧屏的等风险。很多厂商的对曲面屏手机的试水后市场效果不佳,转移去尝试“全面屏”,今年坚持下来的大厂只有三星一家。不过随着OLED屏幕的工艺进步,我还是相信全面屏会在未来有一定作为和更大规模的应用。
②折叠手机。其中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兴的AXON M。

通过可折叠屏幕的方式出现,在打开之后能够呈现出一块完整的触控显示屏。这种大屏的引诱也引起的厂商对它的兴趣,据说苹果和三星对此都有兴趣。不过,如何减少折叠屏幕的割裂感,提高实用性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厂商。超厚的机身也让人印象减分。
③副屏。手机的后背也能造文章,魅族Pro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虽然这一设计极具创意,但是Pro7的销量并没有想象中优秀。背后的副屏幕除了显示时间、温度、天气还有多少可用性可以发掘?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厂商。
经历多这么多尝试之后,众多厂商发现“全面屏”或许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供应链成熟,屏幕货源不缺;制作工艺难度相对较低,成本也不高;变革程度适中,带来视觉冲击之余实用性还挺高;最后一点就是还能蹭上热点。
表面是对产品形态的焦虑,深层次的是对市场地位的焦虑
表面上,大家都在手机形态上进行竞争:大家有的东西,我得赶紧上;实际上,智能手机厂商担心的是:要是抓不住这个点,掉队怎么办。毕竟竞争太激烈了。
市场研究机构IDC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智能手机市场在今年第二季度出现罕见萎缩后,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在今年第三季度达到3.731亿部,与2016年第三季度的3.634亿部相比,仅仅增长了2.7%。

随着全球智能手机慢慢饱和,全球手机市场增长有放慢的趋势。国内的智能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两三年之前就被称为红海。要不是“低于成本价卖手机”的乐视遭遇资金链危机,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恐怕更为惨烈。
当年的诺基亚觉得触摸屏没有未来,现在诺基亚已经两度转手被卖身到HMD手上,这个教训还历历在目。要是错过了“全面屏”这趟热潮,是不是有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翻车,翻进的是万丈深渊呢?我想各大手机厂商的CEO也不能给出答案。
其实焦虑不止反映在手机形态这一方面上:各大厂商扎堆涌入印度,希望能够占先发优势,开拓下一个“全球最有潜力的智能手机市场”;与VR盒子结合,智能手机跨界应用;融入“人工智能”,完善智能手机的体验。这年头,做手机真的不容易,厂商们的焦虑比“全面屏”还全面啊。
最后的一点感悟
“全面屏”、曲面屏、副屏、折叠手机,到底谁是智能手机未来的形态?估计厂商比你还关心这个问题。在我本人看来,随着技术、工艺、供应链的进步,各种手机形态都会占据一定的席位,毕竟不同的形态有不一样的优缺点,甚至它们还能跨界融合,推出个带有副屏的“曲面全面屏”。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
但是啊,无论手机形态怎么变,厂商焦虑的心态都不会变。这年头,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太激烈了。

网友:
看了很多回答,挺有意思,很多人其实把全面屏理解为正面全是屏幕,其实理解还是有问题,全面屏是小米提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单独指代mix系列,至于其他公司的类似产品,应该叫高屏占比手机或18:9手机,这个乱像一年左右就会归于统一,目的就是高屏占比,很多硬件条件因素造成正面不可能全部是屏幕,所以这一波炒作完了之后,大家会沉下心来做高屏占比,至于额头还是下巴还是刘海未来都不是问题,只要APP适配了就好18:9还是18。5:9未来应该也会统一

网友:
谢邀,
现在的所谓“全面屏”缺少一个定义,又是个大噱头,尤其是苹果也掺合进来之后,是个厂商都来蹭一下这个噱头。很多厂商调低屏占比就自称全面屏了,改改屏幕比例也自称全面屏了,全面屏少一块也自称全面屏了,上下宽边还留着也自称全面屏了。

然鹅在厂商们乱玩全面屏概念之前,我们想象中的全面屏应该是四边无边框整个就是屏幕,或者至少是四边窄边框且边框等宽,而不是额头下巴刘海都还留着的状态。

所以现在就没有真正的全面屏,因为绕不过正面的传感器例如摄像头。

网友:
我心中只有x 不过苹果本来就是个牙膏厂,能把边框做窄他都不作,等到3年以后x外观用够了就窄了!全面屏里面解决方案只有x了没有之一!再说一遍没有之一!再说屏占比的问题,我一直以为x屏占比比小米高 结果我错了,原来屏幕越大屏占比会做的越高,明明x比小米少了半个刘海,当然x边框确实宽。小米要是把下巴做出x一样,不是屏占比更高吗。所以x是全面屏的唯一解决方案,目前科技水平下。再说三星吧!作为一个用了4代三星旗舰的人,我都认为三星不爆炸天理难容!想想那几年三星所有手机一个吊样,银色塑料掉色边框,tmd吐了,电池没有一个不发热,一年以后没有一个不卡!曲面屏那垃圾噱头还有人说好看,s6 plus割手 9000屏幕颗粒,9100垃圾rgb led屏,9300垃圾电池,9500外观可以,也是发热垃圾续航!我对三星一肚子气!s8边框窄个屁!是不是把曲面曲到后盖那,屏占比都超过120了? 上下大额头还不热小米mix呢!说实话搞不懂某些人的审美!当然要是有人反驳说“要是苹果也用曲面屏.........”我也无话可说
现在用着x很棒 不考虑安卓,用三星用怕了

网友:
怎么看?手机厂商的营销策略呗。手机厂商三张嘴oppo、vivo和华为。
小米一开始提出这个名词也是为了营销,让消费者能记住mi x。我觉得小米成功了。
其实我觉得iPhone X是最接近于全面屏的,但是那个黑边………没办法,2.5D玻璃弧面部分是不能覆盖在屏幕上方的,影响观感。全面屏不仅仅是屏占比,还有观感。
提出全面屏的是小米,把全面屏发扬光大的是三星和苹果。我在之前的答案中说过了,想引领世界你得技术过硬,虽说全面屏手机不一定是18:9的屏幕,但是现在的全面屏绝大多数就是18:9啊,mix2代也是换成了这个比例。首先是这个比例的是LG G6再后来是三星S8。小米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但是想影响全世界的手机产业,只能是三星苹果来做。

网友:
目前来说没有一个手机厂商真正实现了全面屏。
所以讨论谁是全面屏意义不大,只会引发口战。
既然大家目前都不是真正的全面屏,那我们就看看每个手机厂商为实现全面屏做了什么。
小米MIX为去掉了额头和听筒,应用了超声波距离感应器,悬臂压电陶瓷导声技术, 和谷歌沟通解决对安卓系统对屏幕比例的限制。
三星S8用了曲边屏去掉了左右边框,收窄了上下额头。(Note7爆炸后,远离三星)
iphone X 做了异形切割屏,并且去掉了下巴。
其它手机厂商,例如X20,R11S,麦芒6 为全面屏的发展做了什么?定义全面屏的概念?

网友:
mix2用户。

顾名思义即正面全是屏幕,但限于目前的技术明显做不到,那么我理解的全面屏就是在有效解决听筒和摄像头及前置传感器后无限接近100%屏占比的手机(理想状态)。明显ov之流不过是蹭热度。三星的全视曲面屏在视觉上已经做到了左右无边框,比较期待三星。至于说18:9就是全面屏的都是在耍流氓。比较期待的是mix3,三星和iphonex后续产品(刘海真的是不能接受)

网友:
一些比如小米苹果三星的,是真的全面屏,三星的可能要偏一点,但是它边框窄,屏占比高啊!这些是真全面屏,有颜值,有实力。
其他的,就是浑水摸鱼了,跟着叫,钻各种空子,反正线下能吸引客户就够了,赚钱的垃圾货。

网友:
泻药 毕竟现在各厂商都想趁着全面屏捞一份羹 但绝不是18:9就是全面屏 也绝不是zuk edge这种伪全面屏就算全面屏 现在市民完善的称得上全面屏的也就只有小米mix1 2和三星s8 note8 还有iPhone x了

网友:
这一层楼好神奇 全是10.31注册的   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