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擎H61M-VG4 无CPU供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06):
客户单板拿过来的。说风扇转不显示。 上诊断卡。直接上电试机。测各大供电。CPU供电没有, 把故障定位。无CPU供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76A。看了芯片脚位图。34脚是EN。34脚EN连接着一个电容。直接测电容 是否有开启, 开启没有, 下一步。看看 哪个管子跟EN电容相通的。拿着表笔划划划。划了一个三脚管,测是否发出开启信号, 管子只有个5V, 既然跟EN相通。只有个5V 电压。且34脚En是没开启电压。什么问题 ? 不知道。直接拆啊。哈哈哈。 我修东西喜欢拆管子。我直接把他拆了。拆完后 在插诊断卡上电试。CPU供电出来了。跑码亮机,。谢谢阅读。

1VEN开启信号出来了

这是亮机图

全板图

被拆掉的开启管。

网友A:
没有图,修主板,,,,高手,,,H61的主板也涨得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修主板,,,,高手,,,H61的主板也涨得很贵了

这个我找不到图纸。所以就这样修了。

网友B:
我有块一样型号的。之前都正常。放了几天拿出来结果变成风扇一直转,不亮机。测得各个电压,信号,复位都正常。BIOS也重新刷了。还是不行。就是内存电压只有1.25V。但是听说华擎主板内存电压是最后都正常才升上去的。所以没有动内存相关芯片。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一样型号的。之前都正常。放了几天拿出来结果变成风扇一直转,不亮机。测得各个电压,信号,复位都正 ...

四大供电, 时钟 复位。你确定正常了吗。没亮机之前内存1.25V是正常的。 供电方面你确定都正常吗。大哥。 再仔细查查。

网友C:
,我修东西喜欢拆管子,直接把它拆了,~~~~~拆掉后要是还缺少某个电压,那这弯路就走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东西喜欢拆管子,直接把它拆了,~~~~~拆掉后要是还缺少某个电压,那这弯路就走的多了。。。。

各有思路吧。  拆了缺电压就更换他。我只是喜欢尝试一下。看拆了行不行。不用他会不会工作。

网友D:
拆了不装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不装有什么影响。..........................

没影响。只是一个开启管。

网友E:
不错哦,真的不错,很好的资源,良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哦,真的不错,很好的资源,良心了

嗯嗯,太简洁的话。像水贴, 分享下维修思路。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的会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修主板,,,,高手,,,H61的主板也涨得很贵了

给图纸我也看不懂,乱来修,修好大吉,修不好扔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