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60HR液晶电视指示灯亮二次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9-06):
创维32E60HR液晶电视指示灯亮二次不开机维修

  最近维修一台创维LED 32寸液晶彩电,型号为32E60HR,主板型号为5800-A8R800-0050,8R80机芯。故障现象是指示灯亮二次不开机。

  拆开机子发现电源部分开关变压器有间歇低频叫声,测量电压,除了大电容上有380V直流电压,其他各组电压都只有一点点,初步怀疑开关变压器次级有问题。

  测量负载对地电阻,发现给LED灯条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坏了,型号是YG902C2,换上新的,测量60V正常,电视机修好了。

  用RT809F编程器备份了原机程序,分享给大家。

创维32E60HR 5800-A8R800-0050 V315B5-XCN1

网友:
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都是故障率比较高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