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主板A68HM–E 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8-09-06):
故障简单的说一下,插上电源,点开关大多数是没反应,有时候有过十几秒才通电,如果用镊子夹一下晶振立马通电,有时可以显示,进去后大多数都是假死状态,有时候按键盘一点反应也没有,关机也关不了,重启也重启不了,

在旧主板上拆了一个晶振换上去上面的故障都解决了,我又把原来的晶振装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因此确定是晶振问题!

网友:

主板BIOS已在官网上下载正常在主板更新的,请放心

4.7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就这样,修好了,,,死机也和晶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修好了,,,死机也和晶振有关

主板还有一个月就过保的了,现在的主板质量真的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