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 一直是大写字母 按CAPS LOCK 键也一直是大写

楼主(2018-09-06):
笔记本A1466 一直是大写字母 按CAPS LOCK 键也一直是大写  键盘换了还是一样 外置键盘可以大小写
哪位知道 什么问题

网友:
触摸板傻逼了,换个触摸就好了

网友:
加外接键盘按大小写,内置键有没有相应变化呢。

网友:
换过键盘都还一样的话,估计就是触摸板跟主板了,也只能一一排查了。

网友:
触摸板排线这一块仔细看看 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