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美的一次拆U 一个点没掉

楼主(2018-09-06):
这么久了 第一次这么完美的下来了  空点都没掉

网友:
长方形的U太难成功了

网友:
掉点是不掉了。但是焊回去CPU肯定变形

网友:
                    风险太高,看着都害怕

网友A:
里面都没封胶,有什么风险,百分百的OK

网友:
干得漂亮,取U心态放得开,装U的时候就多些顾虑了,反而影响了操作,变形真的是很普遍

网友:
拆下来会变形,但是你焊接回去加热过程就会恢复了,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这种CPU太难植珠了,楼主心细,只是没有放修好的亮机图出来

网友:
芯片取得确实成功漂亮,但对我们维修而言真正成功是要焊好亮机才算了,希望楼主能真正成功

网友:
U还有换过一把都是叫客户换主板。。。。。。。。

网友:
楼主还换u啊  我这太贵的u都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给个曲线呗

网友:
楼主不错,取的很了,值得学习,但U型的U很少见到

网友B:
先预热,加点焊油等胶软化再调高温度取很少掉点

网友:
把这种没封胶的u取下来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那种封胶的,很容易掉点。

网友(点评):
别人有胶的好不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这个不是一般就能完成的。拆下再焊上能成功绝对要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预热,加点焊油等胶软化再调高温度取很少掉点

我还没搞过这种单u,去黑胶的普通桥,倒是会多加焊几次,软化胶

网友:
这个种U我换过,温度是关键,比换桥稍微难点,也就是风口的问题,和预热

网友:
搞过2个这种U 只成功了一次

网友:
封胶的能完美拆掉,实属不易!!!!

网友:
是联想的吗 联想的很难成工 一般掉点的多

网友:
自从买过一个长方形的U是弯的   就再也没有换U的想法了

网友:
楼主高兴的太早了,估计装上去U就挂了!!!

网友:
厉害,黑胶都没有钉掉 焊盘的绿柒

网友:
现在搞这个风险太大,U为什么不能像以前直接插呢。搞这种焊的,太费劲了

网友:
技术很好,这样的u不好弄。。。。。。。。

网友:
拆过两次了 温度高一点  没事的   板子上粘不上胶

网友:
长方形的U太难成功了!!!!!!!!!!!!!

网友:
不大胆尝试永远就不知道怎么搞,其实这种CPU很好做的

网友:
怎么不把你操作的详细步骤发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我拆了好几次老是掉点,还是不够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都没封胶,有什么风险,百分百的OK

明显里面灌黑胶的 你从哪里看出来没胶的 人家已经除干净了好吧

网友:
板子做的时候不变形的话成功率应该不错

网友:
主要还是板子太薄了吧

网友:
U太难成功焊接,一次成功,不错........

网友:
都不敢换CPU的,怕 啊

网友:
拆U不可能,关键买不到满意的U啊

网友:
换
u不好弄啊 楼主牛

网友:
这种CPU还没有拆过 一般都直接换板子了 成本高风险大

网友:
厉害 我都还没换过这种

网友:
换U成本太高了,换不好还亏钱,除非主板特贵,我一般都是换主板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啥时候我弄个料板回来也试试

网友:
没有黑胶吧 好拆 就是不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