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820-3332-A 屏暗维修

楼主(2018-09-06):
机器型号:A1398

版号:820-3332-A

故障:开机屏暗

今天修一台苹果A1398屏暗故障,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 屏不亮 用手机打开手电筒照屏幕可以看到暗影  拆开屏头换到别的机器测试屏是好的。是主板问题就好说。修不好可以改高压板上去。打开图纸查看升压芯片是   测量22 34脚供电5V正常  8脚3.3V正常  4脚开启3.3V正常  2脚PWM 3.3V正常 D9701 可以升压到46V        电压都正常 应该是芯片坏。。料板上找一个芯片换上去 故障解决。

网友:
电压正常还能换芯片,还能好,我也是服了楼主的思路。楼主果然厉害。

网友:
这维修逻辑有点不明白

网友A:
电压正常了,为什么背光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了,为什么背光不亮?

你确定他电压正常了么,我怎么感觉46V好奇怪

网友:
就是换几个 关键 位置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屏幕上面的问题也比较多的!

网友:
46V 升压正常了,,还是芯片问题 。。 46V 电压正常就能 亮屏了。。这思路有点扯蛋。。

网友:
这样子的维修,看着有点茫茫然。估计会返修。

网友:
老板是不是吧 U9701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苹果还是多买点料板。

网友(2021-11-22):
大师厉害                     这个我有点怕修

网友:
不怕 这就是所谓料板王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