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 LA-D071P REV 1.0开机电流0.53A长按开机键 ...
戴尔14-5459 LA-D071P REV 1.0开机电流0.53A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

楼主(2018-09-06):
戴尔14-5459 LA-D071P REV 1.0开机电流0.53A长按开机键不能关机,风扇长转自动上电,有遇到过这种的朋友指点一下,电压都正常出来了,会不会是CPU问题?
自动上电

网友:
先刷BIOS,ec和桥,就这几个

网友:
排除BIOS其它也找不到故障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