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6):
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

  【维修过程】

  结过机器,插上sim开提示无服务,首先按拨号键*#06#看是否串号,系统设置调制解调器有固件。如图:

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1

  有串号说明RFFE总线上的功放正常,接下来打基带电源给LDO8射频ic供电,发现阻值只有156欧姆偏低,拆下射频ic,值正常了,换上新的插卡有信号了。

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4

  至此,iPhone6 Plus插入SIM卡后 手机显示无服务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iPhone 6 Plus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6-1.html

网友A:
我的输入*#06#没有串号,接上线了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输入*#06#没有串号,接上线了还没有,

查rffe1.2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