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32寸显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8-09-06):
有时指示灯不亮有时亮,拆开不亮时320v有,输出12V没有。

C807俩端只有6.5V ,正常13左右。经验告诉我C808怀疑对象,拆掉C808,有12V不稳电压,输出有12V不稳电压。换一个有稳定12V。修复。值的注意是C808坏了,光拆了不行,要换个上去。

网友:
不错秒修....抄票等着你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你试试看看几台再看看是不是啦

网友:
C808电容故障 秒杀了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到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到了!!!这赚钱快

网友:
LZ,你的经验真丰富,我的话,直接换板

网友:
电源板电容坏的太多了

网友:
冠捷代工的,用久了好多这种电压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