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修820-00165-A 不触发

楼主(2018-09-06):
接上电源,待机0.022  目测待机正常。拆出主板,测ONOFF 开关信号正常跳变。

测待机3.3V 没有电压。。。。

测待机芯片TPS51980A 的条件,供电和EN信号均正常。。。。

于是断电,对MOS管的阻值打了一遍也没发现问题,上示波器测MOS管的G极也是平静 ,一点跳变都没有。。。。
看来是芯片问题,找到废板一张把上面的芯片拆下来换上去。。

芯片后好后,接上电源立马自动触发亮机子。。。

维修结束,装上机子等客户来拿走~

网友:
好帖  好帖 好帖。。。思路如行云流水。。。下刀如有神。。。。。。。

网友:
恩,有开启信号,无波形直接换芯片,不说100%好,90%能好,哈哈

网友:
思路挺清晰。    学习

网友:
我都没有示波器哎

网友:
这个51980 是坏的比较多,还有的是不稳定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技术刚刚的啊

网友:
都这 问题装上机子收钱都这 问题装上机子收钱

网友:
这个51980 是坏的比较多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苹果的机器挺好修的啊。。。。。。。。。。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抓下g极方波就知芯片好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一点都不卡,厉害了,能修的这么效率,楼主的苹果理论,很是扎实

网友:
这种就直接换芯片就对了 。。。。。。。。。。。。。。。。

网友:
看来看去也就修苹果能挣点钱了   偏偏很少有苹果机器来我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