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6717-C0C(c02/c1a等通用)-000-004N有声无光

楼主(2018-09-06):
rtaoct2450m,灯亮不开机,开盖检查12,3.3,1.8v正常,背光12v,明显保护了,真的讨厌修显示器,挣不到钱还累,修电视换个主板或者电源板都是挣几百,没法,自己客户,硬着头皮搞,用点灯工具测试灯条都正常,基本就不想搞了,巧的是家里通用led驱动板没有了,于是上x宝看,哇150一张或者寄修60,还有卖资料的只要20,还说不换件,果断买了,还特么真不换件,现在把20元买得资料贡献一下
AOC LE24A3150.80主板715G6717-C0C-000-004N屏TPM236WF2-WU3101.K有声无光;或开关机,指示灯有反应,但无光,单独点LED灯条正常发光,维修资料:
     正常时主板CN8102接口:LED灯条发光电压为38伏。LED灯升压集成IC8101的4脚为2伏(保护时无光为0伏)。

原因:是纸下有1至2根印刷线霉断,R8113与R707之间的印刷线路氧化霉断。解决后把贴纸撕掉。

要求:升压集成IC8101(PF7903BS)的8脚开机状态正常为12伏,若无电压,可从主板12伏用导线直接接到此脚。

     方法1:集成IC8101第4脚外接三极管Q8103(NPN)把b、e极短路即可,此方法是去保护。

     方法2:原因是R8113与R707之间的印刷线路氧化霉断,可用万用表检查电阻R8113与R707两点间是否导通(正常约0欧),若开路外加导线可解决。
            方法:焊下双二极管D9101见到电阻R8113,在电阻R8113与R707新加焊一根导线(如图),电阻R707在主板储存器U402旁边。接好导线后焊回二极管D9101
                  (焊下二极管只是为了方便焊接导线,记住一定要把二极管焊回才通电)。
                  2种方法可2选一,先用方法1,方法1简单,能力强用方法2。建议采用方法2。方法1试机可以,但已改电路 ;方法2,是保持电路原有状态 。

     LED灯升压集成IC8101(PF7903BS)正常时各脚电压:1:7.3v,2:2.6v,3:0.24v,4:2v(0v保护),5、6:0v,7:5.5v,8:12v

在无信号输出时图像红、绿、蓝、白交替变化,可用遥控按菜单键至设置菜单再选“重设默认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