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曲面显示器 236LM00032机种名C2408VW8

楼主(2018-09-06):
故障机型:AOC曲面显示器 236LM00032机种名C2408VW8

故障现象:通电不能开机,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开关和功能菜单键集成在一起的。
故障分析:换适配器一样不能开机,拆开测主板各路待机电压都有了,按开关也有高低电平变换,就是不能开启。个人觉得待机电压有按开关有电压3-0V的变换首要刷ROM程序。
维修过程:于是网上搜搜,不幸运的是各大网站都没有的,去马云家看看,幸运的是有一样的程序对对版号型号都一样。LSM236HP04-M02屏型号,SM281CLT_R10.2主板型号,RTD2281CL主芯片,
于是买了下载,联809F不拆芯片刷,读取后提示是空的,暗喜,刷!!!!刷时居然提示不能刷写,然后刷写失败,没关系拆ROM刷,1-2-3拆完放809F检测型号提示检测不到芯片,哦哦哦,刮刮芯片焊点,洗洗一桶清洗后依然不能识别,于是放大镜看看型号Pm25L0080,郁闷一般是PM25LD080啊,结果芯片里没有这个型号,于是输入PM25LD080试试,结果还是不幸运,依然不能读取。最后决定换个PM25LD080试试,翻了一大堆旧驱动板没有一个,最后决定用W25X40 4M的试试,结果刷上了,赶紧焊上!期待中通电,按开关指示灯亮了 暗喜一小会儿,屏暗屏,纳闷了难道程序不对,赶紧检查检查发现屏线没插,开始害怕屏的问题所以把屏线暂时拔掉了。然后插上屏线,画面出现大AOC LOGO。联笔记本切换完美显示画面!
维修结果:这款显示器程序芯片PM25L0080坏,导致电路正常也不能开机,换芯片刷程序完美解决。程序现在共享给大家,希望大伙以后能快速解决此类问题! AOC曲面显示器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谢谢你的资料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的资料 留着备用

网友A:
有用到这个谢谢你了,钱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到这个谢谢你了,钱谢谢啦。。。。。

不用谢了 以前遇到ROM芯片坏的少,分享出来大家以后遇到了方便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兄台,不一定是芯片坏了,现在显示器的数据芯片好多编程器识别不了的,是编程器不行。

网友:
我也认为,是编程器识别不了,而不是 芯片坏,已经遇到好几个了。倒是笔记本的芯片目前没遇到识别不了的。

网友(2018-10-08):
芯片坏的太少了,这是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24数据不对然后出现开不了机 ,主程序25遇到的很少

网友:
我遇到多例25Q04存储芯片坏的了,用25X40代换好的。

网友:
杂牌机存储芯片坏的情况不少,芯片不能识别,或者不能读写。

网友:
ROM芯片代换有什么原则吗,各位有没有研究。

网友:
这个数据不错·。。分享光荣。收藏先

网友:
请问楼主是南阳的吗,。。。。。

网友(2018-11-08):
同样的问题,刷BIOS就好了!感谢楼主分享程序

网友(2019-01-04):
现在的机器便宜,bios芯片坏的太多了,有钱赚就行,留着下次遇到了下载。多谢。

网友:
bios芯片代换,只要没有OTP内容,一般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9-03-24):
我的读出来是1M的,你们都是512K的怎么回事

网友:
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的资料 收藏备用

网友:
有钱赚就行,留着下次遇到了下载。多谢。

网友(2019-07-03):
很不错的的经验分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