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61HR(8M61机芯)电视无伴音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6):
创维32E61HR(8M61机芯)电视无伴音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创维32E61HR

  故障现象:电视无伴音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同行一块创维32E61HR(8M61机芯)的主板,故障现象是电视无伴音。同行说已经对很多元件都进行了检查,都没有问题,更换伴音块仍然不行,所以找到我。

  由于是脱机维修,先接好修机王,接好电源板,接好遥控接收板,接好扬声器,找到创维液晶专用遥控器(适用创维大部分电视),仔细检查,确认无误,开机试验,果然图像正常,电视无伴音,试着在TV状态搜索到节目,仍然无伴音!

  在网上找到了该机的电路图,首先测量伴音块(该机伴音块是数字功放,采用TAS5707)的各路供电,都正常,检查伴音块19脚(AMP-PDN)静音控制端为3.2V,正常,测量L32跟L38两个电感的电压,都是12V,也正常,真是奇怪!都正常为什么没有声音呢?手摸伴音块正常发热,由于伴音块已经代换过了,肯定没问题,所以把检修的重点放到了I2S信号上,主芯片与伴音块依靠着几路信号进行通信,分别是15脚的MCLK,20脚的LRCLK,21脚的SCLK,22脚的SDIN信号,测量R549对地电压为1.1V左右,基本正常,R550对地电压1.62V,正常,R581对地电压1.65V,正常,R552对地电压0.2V,不正常!测量R552靠近主芯片的那一端对地电压为1.56V!难道是R552这个0欧电阻开路?赶紧测量,正常。这怎么可能呢?0欧电阻怎么会产生压降呢?测量R552靠近伴音块端的对地电阻在8K左右不稳定的变化,不正常,难道是R552虚焊了,补焊后再次测量R552的阻值,居然开路了,估计是给电阻已经损坏了,测量的时候在2根表笔尖的压迫下阻值又正常了,补焊后彻底的开路,从废旧的主板上找到一个0欧的小电阻换上后试机,久违的声音终于出来了,再次测量R552对地电压为1.56V,对地电阻为3.2K。

  至此,创维32E61HR(8M61机芯)电视无伴音故障完美修复。

创维32E61HR(8M61机芯)电视无伴音故障维修  图1

创维32E61HR(8M61机芯)电视无伴音故障维修  图2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样都找出来,要是我都换板了,高手啊

网友:
技术高超对电路原理精通 顺藤摸瓜 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