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70-US3 2.00版本不开机加附上BIOS

楼主(2018-09-06):
技嘉 GA-MA770-US3 2.00版本不开机加附上BIOS  主板不开机,故障是秒掉电。一看就是CPU供电短路故障。直接找CPU供电上管短路的一组加上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一起干掉。必须开机。在附上BIOS。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台式修的少,不知道cpu上管短烧u的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修的少,不知道cpu上管短烧u的多不多?

太多了      CPU挂的也是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就是不一样,

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