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2.0跑马不过内存

楼主(2018-09-06):
主板型号:GA-B75M-D3V REV:2.0

开机跑码挡72  刷BIOS后 开机能亮机。断电后再开机不过内存喇叭报警,短接复位针一次能亮机,仿佛测试很多次都是一样。
开机后要手动复位后才能亮机,否则报警不认内存。这种故障怎么修???

网友A:
这个板有图纸和位置图的吧 不亮机是查下内存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图纸和位置图的吧 不亮机是查下内存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查过了,,内存复位,内存的SPD总线都是查了的,,正常。有波形,VDDSPD3.3V  复位 1.79

网友:
我们这里主板都懒得修了,都是直接换

网友B:
you can replace ic vcore isl958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 can replace ic vcore isl95836

为什么是换95836?能跑马,SPD波形,供电芯片也会影响?你什么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