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无待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9-06):
T440P无待机不开机,求助,公共点无电压,接线短接过去公共点有电了,还是没待机
不知该查哪里

网友A:
查保隔电路啊,你直飞过去有什么用

网友:
先保护隔离,再查待机条件,不然你想怎么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保隔电路啊,你直飞过去有什么用

飞线过去能看到有没有短路啊 怎么会没用呢 你是不是傻

网友:
IBM保护隔离 很麻烦的 要是没修过 建议先看看时序 大部分的时序都是一样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1248-1-1.html这个帖子有时序 可以参照

网友:
没有公共点,首先就要查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保隔电路啊,你直飞过去有什么用

学习了,楼主原来飞线过去才能看短不短路
看来万用表他都是白买了,哈哈

这种人别跟他说这么多,说了他还骂你是傻

网友:
联想芯片和东芝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原来飞线过去才能看短不短路
看来万用表他都是白买了,哈哈

量着不短  上电就短的多了去了 上管击穿 下管有阻值的 你万用表有啥用呢 还有 我说他傻是习惯 论坛里说的少 电话微信说的多 只是你见得少所以奇怪

网友:
查保护隔离芯片啊

网友:
修保护隔离啊,一步一步来

网友:
遇到一个 T450  待机  35付   都正常  不加电   还在研究中

网友:
看看联想片子的待机条件,还有3、5V后记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学习了,楼主原来飞线过去才能看短不短路
看来万用表他都是白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