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不通电

楼主(2018-09-06):
这机是朋友拿来说,以前蓝屏,放了一星期换了硬盘后就,不通电了。拆机量电源20V无,看图测量,B+供电短路,一个一个断开供电,发现PJ401短路,拆开IC还不行,拆下电容就好,就是小电容坏了,烧了PQ302.我用4407代,4409.测试了半天也没有问题。
硬盘

网友:
以前修这种机子南桥的电容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不是大短吗?基本都是电容跟上管的,Ic是很少会的,一般不建议去拆iC

网友:
有贴纸的先看下面有没有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