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A-D2V 无时钟

楼主(2018-09-06):
今天遇到技嘉H61MA-D2V ,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了,
示波器
测试PCI-E时钟无,桥供电也正常,晶振也换了,死活不出时钟,后面什么CPU供电,复位就更别考虑了,搞的头大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的是哪个晶振,这个是25M的晶振哦,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换,测量晶振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不行有可能桥坏....换板...

网友:
换的是哪个晶振,这个是25M的晶振哦,谐振电容也要一起换,测量晶振有没有波形啊???

网友:
H61没时钟 的确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行吹一下南桥,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不出时钟你这样是修不出来的,你要了解时序去修才行,H61芯片组不出时钟会导致无CPU供电的,因为没有svid组合发出。桥要收到io发的pwrok,自身供电正常,读取BIOS,然后配合晶振发出时钟。你可以先测下io有没有发出pwrok,如果没有发出就查io是否收到atxpwrok,然后io的电压检测也要正常,也就是Vin脚,一般是三个12v 5v 3.3v这几个容易出问题,技嘉主板电压一般是分压到2v左右,也有3.3的,具体以电路设计为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IO PWROK早已测量,有3.3V的,这个时序基本都知道的,没PWROK,那我都不用说那么多

网友:
VRMPWRGD 这个信号查一下 南桥要收到两个电源好信号才发各路时钟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啊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