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502笔记本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6):
MacBook A1502笔记本屏幕不显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MacBook A1502

  故障描述:笔记本屏幕不显示

  维修方法/过程:

  机器接电源触发电流0.15A,拆机检查主板有进水现象,客户已清理掉。观察一遍主板没明显腐蚀地方,主板上电测电感电压:公共点=PPBUS_G3H、=PP5V_S4、=PP3V3_S5、=PP1V05_S0电压正常产生,内存=PPDDR_S3和CPU供电没有,断电打值正常。

  先检修内存供电=PPDDR_S3,如图29-1所示为内存供电芯片电路,测到16脚内存供电开启DDRREG_EN没有,断电打值开启没短路。电路图追查DDRREG_EN来源,如图29-2所示,由PM_SLP_S4_L经电阻R8111转换而来,电阻R8111就在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测电阻两端都没电压。

内存供电芯片

内存供电开启

  点位图软件搜索PM_SLP_S4_L信号,测主板其他点上的PM_SLP_S4_L信号是否出来,实测如图29-3所示点位图中的R8179有高电平,再测R8179与R8111开路。观察到R8179与R8111之间线路有腐蚀现象,用刀片刮一下确定是腐蚀引起的断线。

  直接用漆包将断线接起来,如图29-4所示。断线接好后上电,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出来了,电流已有明显跳变。装机测试如图29-5所示,均正常,至此,MacBook A1502笔记本屏幕不显示故障修复。

点位图PM_SLP_S4_L信号

接线

亮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ACT)提供

网友:
苹果机器还是多好修。。。。。。。。。。。。

网友:
学习到很多有用知识

网友:
无内存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能分享这机器的点位图吗

网友:
求点位图     求点位图      求点位图

网友:
遇到几块了   没有进水   但又腐蚀的点

网友:
来个点位呗。。这样也方便我们下载来用。

网友:
苹果这种故障缺电压还是多好修的 啊

网友:
楼主能分享这机器的点位图吗!!!!!!!!!!!!!!!!

网友:
修苹果的6666666666666666666,技术过硬的楼主

网友:
我上次修到了一个联想  客服就在边上看着  说是莫名其妙就关机了  我拆出来一看就在触摸板下面进了一点水  给他说修一下300元左右  磨价格半天   290给他修了   我也是飞了一根线线解决问题  看见客户在白边上看着 满脸的黑线 就一根线就收了290   技术不是用线来衡量的 我说我用一根钢筋给你修好那也是我的技术

网友:
这机子毛病真不少,最后升压电容也坏了!

月饼 -10 多个帖子同样的回复。

网友:
楼主是老手啊         不然有的查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