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S3H VCORE0 电压

楼主(2018-09-06):
IO8620第127脚的检测电压VCORE0查图纸是从CPU发出的

这个VCORE0 有没有什么产生条件? 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正好修着一块技嘉的B85M-D3V,IO也是8620,量了下手中的板,VIN0在上电后很快就有电压了,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CPU就能发出来了,电压0.8V左右吧。

网友:
CPU供电正常之后才发出的,这个是CPU电压检测脚位

网友:
先修别的吧,这个应该不是问题症结所在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可能需要查功率管部分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H81的板也是这样,亮了之后没几天,这个VCORE0没有0.8V检测电压了!不知道怎么修的出来

网友:
要么座子那里的脚断线,要么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A: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亲测成功点亮!从上往下数第10颗电阻靠近IO的一端是1.1V。把VCORE0的这颗检测电阻给拆了,把1.1V给飞上去。我的H81终于可以点亮了!楼主怎么感谢我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找到办法了亲测成功点亮!从上往下数第10颗电阻靠近IO的一端是1.1V。把VCORE0的这颗检测电阻给拆了, ...

飞线已经飞过了,飞了线不重启但是不亮机,技嘉B85的

网友(2019-02-26):
高手指點謝謝分享請多多發表維修能力高讓新手學習加強應用謝謝○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出来后才有的,你有没有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