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无线ap管理地址

楼主(2018-09-06):
          求这种无线AP的使用方法

网友:
和普通无线路由一样  如果要管理ap 加个ac 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种 AP 没有搞过,,,

教你一个简单方法,AP通电后接到路由器,看路由器给它分配了什么 IP 地址(如果机器后面的标签有写就例外),

打开浏览器输入 IP 地址,看看能否打开设置页面,

如果可以打开页面的就是(胖AP),可以独立工作,

如果不能打开设置页面的,基本上就是(瘦AP)了,需要AC控制器才可以管理,不能独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