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91待机0.07求助

楼主(2018-09-06):
NM-A291待机0.07求助,桥微烫,换桥后还是一样,可触发,会掉电

网友:
说的那么笼统,怎么帮你

网友:
待机已经过高了,是否是有地方短路呢?

网友:
3和5V待机正常吗,你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耐心查条件吧

网友:
估计是外围电路短路

网友:
换后待机没变化就可能是别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待机偏高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一步步来,查条件啊。

网友:
缺少电压 桥会发烫

网友:
3V 5V正常吗  3V 5V后继电路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