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lus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8-09-06):
请问各位大侠,苹果6plus开机触发电流100ma几秒钟后掉电怎样查,我怀疑是cpu问题。

网友:
刷机看报错

网友A:
先前机器进水标变红,主板没有明显水迹,开机80ma定电流,白苹果一闪就消失,可以联机报4013.后来用风枪吹了吹电源芯片处,再开机无法联机,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前机器进水标变红,主板没有明显水迹,开机80ma定电流,白苹果一闪就消失,可以联机报4013.后来用风枪 ...

如果触发后AP_TO_I2C0_SCL有1.8v电压是否说明cpu没有问题

网友:
此机又有新进展,原以为不能联机是因为数据线有问题,换了可以刷机并顺利通过,开机没有背光电压,短接FL2035和FL2036可以出+5.7 -5.7v,测U1502 U1580输入电压正常,怀疑是AP_TO_PMU_AND_BL_DWI_CLK和AP_TO_PMU_AND_BL_DWI_DO,怎样测到这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