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7无4G告诉你该怎么修

楼主(2018-09-06):
          大家好,我是重庆迅维加盟店维修师傅小崔。很久没有发贴了,今天时间比较宽裕,

大家分享一个苹果手机无4G的维修案例,不足之处还请大佬直接指证。

【故障机型】苹果7

【故障现象】移动联通无4G

【*知识点*】测当地信号频段指令苹果手机(*3001#12345#*)

【故障分析】

           先对手机故障做一个彻底的了解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1.拿到手机先测试移动有2G可以打电话、联通有2G偶尔无服务、电信上网打电话全部正常。
           2.测得我们当地移动4G走B40、联通4G走的B3通道、电信4G走的B3|B1通道。
           3.既然电信正常问题应该不是出在通道上面。
【进入维修】

拆机目测主板中高频功放、TDD功放、大、小射频、基带电源全部被动过

卡槽一下没有活口了

这个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拒绝的,回头想想不能跟钱过不去啊硬着头皮上吧。

他重做过的芯片跟4G有关系的芯片有基带电源、大小射频、PA。
一般这时候都会怀疑上个维修同行的能力,认为他装个芯片都装不好。应该是我想多了,

人家既然能知道动这几个芯片也不是新手了。

铺垫好了,思路开始了

第一步:认为上家把动过的芯片都装好了的前提下,还有19.2M会引起同样的问题。

换一个19.2M,马上测试结果依然无4G

第二步:认为上家手功不过关,最有可能引起故障的所有供电出处基带电源也撸一遍。
结果依然无4G .这时候心里面开始打鼓了,到底还修不修,钱还挣不挣。

既然都到这了,含着眼泪也得修呀。查原理图

心里既然有这么一张图,还担心个什么劲

第三步:心理活动

1.时钟19.2M跟基带电源自己已经干过了排除。

2.通道上面的小元件损坏,基本可以排除,因为不可能同时会坏两个通道。移动跟联通4G走的不是一个通道。

3.功放损坏的可能性极小,因为电信跟联通同走B3通道。

4.小射频排除what?没错因为电信正常,小射频负责B1通道。
第四步:高高兴兴的更换一个大射频

别提多高兴了,联通跟移动4G出现了。可以收钱了。

做修手机这个行业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好修的机器就漂亮。
我们这个行业平时都太乏味了,所以发此贴的时候特意加上了
一点心理活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最后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还请不要吝啬自己的小分分。

如果大家都比较支持后续我还会发一些更有含量的帖子

另:如有不对之处欢迎各位大佬尽情批评指证

苹果7无服务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093-1.html

网友:
最后两张图怎么删不掉排版为什么也变了

网友A:
厉害了,一般都坚持不下去要搬板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不错,学习了,谢谢。这就是,一个中频引起的血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一般都坚持不下去要搬板了

江湖郎中的三板斧。搬板的手机不好用,寿命短。

网友B:
联通和移动4G出现了,怎么测得,修通道难道要准备几张卡,插上都试过一边,打电话,4G上网是吗,我是新手

网友:
射频这块的确不好修,只能靠判断和猜测。用仪器太贵。没有办法,苦逼的手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一般都坚持不下去要搬板了

搬板的话,也是一种维修方式。但我更喜欢修复此类故障才有成就感。

网友:
不知道能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通和移动4G出现了,怎么测得,修通道难道要准备几张卡,插上都试过一边,打电话,4G上网是吗,我是新手

三网的卡都要有,不然你什么测信号

网友:
精品文章,学习思路了,非常谢谢。

网友:
苦逼的手艺人   谢谢分享。。。。。。。。

网友C:
和我昨天修发一模一样,上家全撸了一遍,换个中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昨天修发一模一样,上家全撸了一遍,换个中频好了

哈哈 还有这么巧的事情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晰,属高手之列~!
“电信4G走的B3|B1通道”没错,目前还多了个B5用于LTE覆盖,不过看到这段,“没错因为电信正常,小射频负责B1通道”,好奇之下,我翻遍图纸,也没查到7代小射频WTR4905有B1收发。
请问楼主,当时电信卡时,是否*3001#12345#*查到LTE所在频段是B1,如果B1正常,那B1下的联通3G WCDMA是否正常?(当然,偏远地区WCDMA有U900存在,据本人观察,我这边电信探索信号先到B5,大约数秒到十几秒后,跳到B3或B1,毕竟B5一般只有5M频宽)

网友E:
*3001#12345#*里面怎么查走什么频段的,进去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清晰,属高手之列~!
“电信4G走的B3|B1通道”没错,目前还多了个B5用于LTE覆盖,不过看到这段, ...

老哥好:
   看到您的回复我认真回忆了一下我当时的思路,排除小射频是因为移动2G跟电信2G全部正常。频段B1的收发是有大射频负责的,因为修好手机以后,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的贴子,出现了不严禁,感谢指正
另:电信卡4G状态下*3001#12345#*查到LTE所在频段是B3。
测得:联通切换4G:无服务,切换3G元服务,切换2G会出现信号偶尔无服务(我怀疑是串信号了)部分地区联通已经关闭了联通2G.
B5信号:实测B5(B26)实际走的是电信2G.当然电信3G基站也会通过B5来收发3G.同理电信4G也会通过B5来收发4G.
当然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有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1#12345#*里面怎么查走什么频段的,进去了,看不懂

点击Serving Cell Info及Freq Band Indicator,后面出现的数字

网友:
我的是39 是什么频段 怎么分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