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S-14ISK PU701 缺件

楼主(2018-09-07):
求助,接到一个联想700S-14ISK的机器,通电不开机,发现一颗零件被拆掉了,找不到图纸,哪位兄弟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帮我看一下是什么芯片,位置是 PU701,先谢谢啦!!!板号是:LA-D341P

网友:
希望有再修的帮你看下芯片型号

网友A:
已经搞定了,对了一下脚位找了一颗ALP5930 上去就OK了,原来是出1.8V的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搞定了,对了一下脚位找了一颗ALP5930 上去就OK了,原来是出1.8V的电

就是apl5930,我这个机器就惨了,io cpu 3v5v,都他ma挂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apl5930,我这个机器就惨了,io cpu 3v5v,都他ma挂啦!!!!!!!!

我也接到一台,说是不能充电,用原装适配器试,果然 是不充电,想着用我可调电源来试呗,结果这货是USB和充电口一体的,找到一个FOR YOGA3的转接头,刚好怼得上,尼马这一怼够呛,直接短路,黑屏了,现在是按开关CPU发烫,3.3V只有2.2V,其他的电压都不出来,估计这CPU是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接到一台,说是不能充电,用原装适配器试,果然 是不充电,想着用我可调电源来试呗,结果这货是USB和 ...

这个不是重点,主要是你会不会贴钱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重点,主要是你会不会贴钱呀

亏大发了,要换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亏大发了,要换CPU了

    cpu也不是很贵,我这个机器直接废了!能想得到的芯片,都他ma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不是很贵,我这个机器直接废了!能想得到的芯片,都他ma短路了!

300块呢,我找了家150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太细了这珠子,不知道能不能做好,我就奇怪了,这是我转接头的问题吗,为什么在YOGA3上能用呢,还是这个本子充电口本来就是坏的,特么就是一个大坑,等着我跳

网友:
apl5930  3.3V转1.8V   这个芯片好找

网友:
这个U701原来的型号是G971,我板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