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笔记本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7):
DELL N4050笔记本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故障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DELL N4050,描述的故障是笔记本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留机送走客人后取下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显示待机电流0.236A,说明有短路的情况。拆开外壳裸板通电待机电流一样,说明不是外设造成的。目测无进液腐蚀,电容石化,芯片烧焦等明显痕迹,用手仔细触摸了一遍主板,当摸到PU4101待机电源管理芯片TPS51125有微烫的感觉 ,用万能表测得PC4127短路。

  拆掉51125后再测PC4127不短路了,由于没找到51125只找到51123(这两个型号在以前的维修中大多数都能成功代换,哪知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更换一个上去后再测PC4127不短了,通电后看待机电流变成0.035A左右,PU4101也不烫了。可是不出3/5V,打值各大电感不见明显异常,捷径走不成就只能老老实实的照着电路图纸来修了。打开图纸找到PU4101待机芯片51125,对照芯片的工作条件:

  实测:16脚VIN供电19V,13脚线性开启EN0 3.1,3脚VREF基准电压2V,        3V5V线性输出8脚VREG3 3.3V和17脚VREG5 5V,1脚EN1和6脚EN2 PWM开启0V,原来是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EN1和EN2受控于PQ4102复合管,正常工作需要下图条件:

  实测N管PQ4101 G极为低电平,处于截止状态,则PQ4102 G极由3D3V_PWR_2上拉提供一个高电平,那么PQ4102处于导通状态,EN1、EN2都被下拉接地,关闭PWM 输出。继续追查3V_5V_EN找到了一点线索。

  (因为没集显图纸,参考的是独显图纸,难免有点出入)下图显示3V_5V_EN出自RT8223MGQW待机芯片的PWR_5V3D3V_ENC----18脚ENC;搜索ENC,在51125上找不到ENC,18脚是VCLK,我这才注意俩芯片的18脚定义不同,可能不能代换。为了证实我的推断特意认真地对比了51125和RT8223=51123的脚位定义。

  至此故障已经明朗,从能开机的板子上拆一个TPS51125A过去装好,通电待机电流显示0.008A,测量PL4102有3.3V,PL4103有5V输出,按开关电流一蹦一跳地跑了起来。

  总结:51123(RT8223)不能代换51125,51123的第18脚是ENC输出的3V电压,而TPS51125的第18脚是VCLK输出的5V方波,类似于PWM电路下管G极波形,主要用于15V升压电路。事后说来好像轻描淡写,但在没注意到第18脚功能的差别时跳进了自己挖的坑里,浪费了半天时间。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清晰 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代换也不容易

网友:
有些芯片只能在某些机型上代换 并不是完全都能代换的

网友:
前两天用51123成功代换了RT8205L

网友:
这主板不值钱了  买一个也就一百多

网友:
51125a自己准备了有两个。随时使用。

网友:
你这个问题直接发现的,是你更换的不对。

网友:
楼主,51125这个芯片工作顺序我是这样理解的,楼主看下对不1、VIN
2、EN线性开启
3、稳压器输出VREG3和VREG5(3.3V给EC供电、5V给自举升压,下步才会产生VREF)
4、产生VREF
5、PWM开启
6、芯片驱动PMW上下管
7、反馈
8、PG

我觉得稳压器是不是要先要输出3.3和5V后才会产生VREF基准
(有基准才有证明稳压器部份是好的呢?请教楼主)

网友:
芯片的代换成功,应该要标示在哪一厂牌型号的机子, 最好主板板号也一併写出, 以便后进者能有所依据判断。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技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厉害啊

网友:
这几个芯片有些主板通用。

网友:
如果不是代换的芯片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秒杀的了。

网友:
学习了,电路分析的很清晰 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
很有耐心的!不错的,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