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2019款iPhone,出百分百全面屏概率有多大?(见详细解释)?

楼主(2018-09-07):
我理解的百分百全面屏是:前置摄像头隐藏在屏幕之下,当前置摄像头需要工作的时候,摄像头正上方的像素的会熄灭,使得前置摄像头可以透过玻璃面板正常工作。这是我认为的解决全面屏的最核心也是最难问题,也是我认为苹果必然采用的方案。我所说的这种屏幕,目前在生产线上可以小规模量产了吗?2019年iPhone可以实现吗?如果我对全面屏的技术支持方面的理解有尝试性错误,请友善指出,莫搞人身攻击,尊重你我他。

网友:
OLED衬底本身就是透明的,理论上可以把摄像头放置在oled屏幕下,但是透光率是个大问题,像素熄不熄灭,跟屏下摄像头无关,前几天三星还申请了一个屏下摄像头的专利,但也仅仅是专利而已,2020前能有这样的技术出现就不错了。
就目前来说屏下摄像头还没有VIVO的弹出式摄像头靠谱,摄像头之外的传感器都容易隐藏,NEX手机用cof工艺已经把下巴做到极窄,未来还可以继续缩窄,不过100%全面屏也要考虑天线净空区的问题。
考虑到美颜自拍和3d结构光面部解锁,刘海怕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可能会比现在好看一点,进一步缩窄,或者变成几个圆点。之前屏下摄像头出现前还是需要过度一段时间的。

网友: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摄像头弹起,当然这很傻。我觉得不必非要追求100%

网友:
刚好我今天也在路上想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在屏幕下方嵌入前置摄像头会怎么样
但问题是屏幕分为外屏和内屏
外屏透明,但是内屏什么样不知道啊
像素点不发光就能保证百分百透光吗
我觉得可能会有所不同
而且全面屏实现还有结构光识别的传感器
就需要全部嵌入屏幕下方
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识别会受影响
而且听筒位置呢
还是屏幕发声?
按照Apple的调性
这么多技术的普及
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方案不太行
所以如果2019.9月的发布会出现真全面屏的iPhone
那有可能是Apple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像素熄灭???
这个脑洞挺大的...
百分百全面屏的最佳解决方案钢铁侠已经给出了———全息投影
在三维中操作

网友:
我先不谈什么屏下发声和屏下摄像头的问题。先讲封装。

要封装,肯定得有不显示的边,那侧边就得像三星那样卷起来,额头和下巴也是,那就要一个立体屏幕,这个不说做不到,起码最近几年做不出来。你说可以先像ipx的下巴那样,四个边都折叠进去,也行,那机身厚度肯定增加,而且四个角上面也有封装的边,这四个黑点是没法显示的,仍然不是100%全面屏。而且因为不是四边形切割,肯定会有很多废料,成本肯定不低。

谈完封装再讲其他方面的。

屏下发声,如何解决屏下发声的指向性问题?
屏下摄像头,如何解决屏幕透光问题?如果是摄像头区域暂时熄灭,如何保证显示美观以及如何控制机身厚度?
屏幕需要多大才能保证散热以及续航?
如何消除因全面屏和金属中框带来的信号差的问题,是否要换回塑料边框,用户是否能接受塑料的廉价感?
如何保护边框区域屏幕?如果边框上卷势必影响屏占比。

这些肯定只是100%全面屏的一部分问题,不是说人类一定解决不了,但是以目前的工艺和工业水平,做到100%全面屏的成本和代价过于高昂。所以,我们一定还要再等几年才有机会见到100%全面屏的量产机。

网友:
恭喜题主,想出了苹果去年一月注册的专利
至于量产,目前还没听说,实验室成品似乎都没有

网友:
短时间内不可能看到,完全的全面屏要求整个face id组件和听筒麦克风完全放到屏下…这个技术难题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刘海保守估计还得存在3-4年吧。

网友:
觉得题主属于完美主义者,奈何苹果公司也有这种倾向。但个人觉得,对于100%全面屏的手机,作为个人消费品有点过于奢侈了,这种技术水准哪怕是苹果的价格也难以望其项背。

除了摄像头,还有听筒、麦克、距离感应和光线感应等等,如果这些东西都在屏幕以下,亮屏的时候就无法正常工作了。

全息投影之后进行一些手势操作是可以实现的,也能够更大程度上提高效率,这种技术应该会有的但19年也够呛,商用可能更早点。

网友:
不可能,目前的液晶屏都是有机物质,不是要背光就是自发光,背光的有屏蔽层,不可能透明,自发光的要埋线,不会太透明,只要这两种方式存在,就不会有透过屏幕的摄像头,只有改成投影成像才有可能,类似于google glass,但是触控又会是问题,故100%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即使是99.99%也不可能是100%
屏幕不用排线的???
即使能出也是8102年了,放心吧
2019年是别想了

网友:
脑洞再开大点,下一代苹果没有前置摄像头呢?照相?苹果无人机出动

网友:
袁隆平是不又让你们吃太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