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2 V5.2 不过内存

楼主(2018-09-07):
故障:看图.

现在黑的能用,蓝的跑E8 内存报警? 何解?

网友:
好吧.我多事的.
结果如下: 单根内存上在蓝色上不亮. 跳E8
单根内存上黑色的可以亮.
二个内存,一黑一蓝都可以认.可以用.

具体E8哪里的问题,不知道. 反正现在能用.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多事的.
结果如下: 单根内存上在蓝色上不亮. 跳E8
单根内存上黑色的可以亮.

你这是B75的?V星B75的 黑色曹是双路 蓝色是单路

网友:
刷BIOS 查内存条件 换CPU 看看啊

网友:
X58的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