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黑屏一例

楼主(2018-09-07):
       一台华硕A53S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 K53SV -3.0黑屏,主板有亮灯,按电源开关可开关机,但屏幕始终不亮,拆除硬盘、内存后开关机现象一样,主板竟然不报警。刚开机风机是不转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对头,但开一会,散热器发热一定程度后风机能启动。测5V,3.3V电压均正常,束手无策了。
      查找万能的迅维,发现一篇文章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3150-1-1.html,文章说5脚芯片一端5V,一端3.3V,实际测试只有3种电压,0V、0.8V和5V,看来这里是出现问题了,芯片上有印字“25R7”,应该是一个2.5V芯片,(图1),
摆渡一下,ADP的芯片,典型应用图如下,(图2)
万用表检测1脚,3脚,4脚均为5v,而5脚为0.8V,想来是2.5V掉为0.8V,立刻找个LM1117-2.5V接上.
       愕,电脑没反应了,按按钮不见任何动劲,0.8V更是掉为0.6V,1脚的5V也掉到1V以下了,庆幸没烧机。因没图纸,不知道电压究竟应该多少,没办法按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3150-1-1.html说的,继续换个LM1117-3.3V上去,还是没反应。
       头大,修坏了!
      侥幸心理,换回原先的25R7,有亮灯,按钮可开关机,但依旧黑屏,跟原始故障一致,难道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3150-1-1.html有误导?仔细研究了文中的图片,文字,在仔细查看25R7手册,发现问题,奇怪,板上装的25R713引脚居然跟手册上的正好上下颠倒?再次摆渡,找到一份资料(图3),
唔,0.8V出自这里,25R7不是固定电压输出的么?愕,反正管脚都是颠倒的,管它呢,就当是可调的吧,因为曾经用过其它有些固定电压输出的芯片也是可以当作可调的,而且板上芯片左侧两个电阻似乎就是调压电阻。

既然13脚是颠倒,是不是45脚也是颠倒的呢?实侧45V50.8V,应该是颠倒的,遂按颠倒的顺序换上LM1117-3.3V,开机,亮屏,进系统,一切正常。
感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3150-1-1.html作者“lyg7806“。
烤机半小时无故障,准备合盖。可是这个巨大的LM1117是越看越难看,怎么办?
看了很多华硕笔记本的维修,都说华硕排阻容易坏,那单个电阻有没有可能呢?测一下,果然,左侧电阻在线9.5K,右侧无穷大,电阻坏了,0402的电阻不好找,大概计算下,找个30K的电阻,装上,25R7装回。(图4)
开机,实测电压3.1V,亮屏,进系统,正常。烤机半小时无故障,完美,合盖。
再次感谢万能的迅维  -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