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h61 不出CPU供电秒杀 老通病了

楼主(2018-09-07):
主板如图:
主板各大电压打值无短路 上电查无CPU供电 CPU供电IC rt8859m 有通病  直接用100k电阻换掉50脚相连电阻

上电亮机。(ps :亮机图没拍 客户拿走了 没下载分了 发帖只为赚点下载分)

网友:
学到了 我之前也是这个故障 怎么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电阻正常是120K的。为什么不换一样的而要换100K呢?

网友:
48 59脚好像正常的是220K吧

网友A:
频率设定脚电阻异常,一般出故障是电阻阻值变小,一般用200K电阻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脚电阻异常,一般出故障是电阻阻值变小,一般用200K电阻替换

为什么不用原值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原值替换?

因为我只有200K,也够用,用220K是最好的

网友C:
50脚的? 不是48  49 的 220K 和18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脚的? 不是48  49 的 220K 和180K

恩          是50脚的频率频率设定脚

网友:
这个太受用了,昂达一向不好修,有时就直接说修不好,学习收藏了.

网友:
高手  向高手学习了  好东西

网友:
频率设定脚出问题修的还真不多,有这样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没怎么修过台式机,一开始看的还有些懵,看到后后面有人说信号才明白原来是频率信号,现在很多机器选用的芯片都没有用这个信号了。

网友(2018-10-14):
这昂达主板官网都不提供BIOS的,千万别推荐购买。

网友:
TONSEL上拉电阻出问题的好像还真不少...............

网友(2018-12-17):
100K不行吧.最少也要200K   我记得之前测下来180K,时好时坏.  你过个半天再测测.

网友:
是不是其它牌子的主板 IC rt8859m  也有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还是你厉害啊,我遇到了一块RT8855的电源管理芯片,出CPU供电了,也出了pci复位了,就是出来后立刻掉电,可以换一个100K电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