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09-07):
苹果A1278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苹果A1278

  板号:J30  820-3115

  故障现象: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

  维修过程:

  机器开机进系统测试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拆机检查主板没修过,没进水现象,引起运行慢、风扇狂转一般是EC检测主板温控异常。

  列如:

  图1所示为EC通过U5511的9/10脚SMBUS总线读取温控信息,电路中I2C总线出问题、温控芯片检测温度异常都会引起运行慢、风扇狂转。

温控电路U5511

  图2所示为EC其中一组SMBUS总线,此SMSBUS总线出问题也会引起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因为Trackpad(触摸板)上有一组温控电路,所以不装触摸板EC检测不到触摸板上的温度信息也会引起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

EC SMBUS总线读取触摸板温度

  图3所示为EC通过PECI读取CPU温度信息,此信号异常也会引起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举例就到这,总的来说此类故障就往EC温控检测这一块查,当然EC本体不良也有一定几率。

EC 通过CPU_PECI读取CPU温度信息

  回到本次主板维修当中,将以上举的例子逐一排查后,测到CPU_PECI没有波形。经观察主板电阻R5054(图4)有轻微腐蚀现象,将腐蚀电阻处理后故障修复。

CPU_PECI电阻R5054轻微腐蚀

  图5所示为CPU_PECI正常波形。

CPU_PECI波形

  最后装机测试均正常,至此,苹果A1278电脑运行慢,风扇狂转故障修复。

亮机图

本案例有迅维网会员(ACT)提供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苹果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故障,也是风扇狂转电脑特别卡,因为水平有限没有修好!看到苹果的图纸就头晕!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该故障可能引起的原因 ,先收藏, 以便日后有机会可以运用排查。

网友:
理论吃的很透彻                   学习到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疑难杂症好搞   没有的就说搞不来哦

网友:
这是进水了是吧,   恭喜楼主了

网友:
对这个机器看样子比较熟悉啊!厉害的

网友(2019-09-03):
这种故障很难搞,谢谢分享

网友:
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分析得挺好  我一般是先目测 有可能看到了故障点 秒杀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该故障可能引起的原因

网友:
以前遇到到这样的问题不会处理 现在可以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号级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