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M-ET 不上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8-09-07):
板子故障是插电源不上电。首先量测待机条件,5VSB,3VSB,32.768,南桥工作条件这些直观问题,
还有就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经测量发现此板无南桥的+1.0V的供电,这个电压通过一个供电芯片转过来的(具体图片上有,万用表笔量测的电感上方就是)。
接下来就是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供电是5VSB通过电感过来的,量测有5V,然后芯片的EN开启有2.5V(刚好有好板,对照着量的),之后就是FB反馈脚啦。量测无电压。对比好板正常为0.6V。问题很明显就出在这儿啦。
电阻档量测FB电路的电阻阻值,发现上拉部分电阻无穷大,拆卸时直接两半啦。(电阻位置,就在芯片附近请看图)
之后对照好板量测此电阻为6.2K左右,找了挺久没有,只好换了一个5.6左右的。所以电压是0.95(没问题的板子1.0V),应为相差没多大,也能正常开机。
正常开机后发现无VCORE,因为资料有限,没有点位图,就没继续修啦。所以这个大家就当不上电的经验看吧= =

网友A:
板子太新了,资料就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太新了,资料就不好找啊、、、、、、

在等个一两年吧,等淘汰后资料没准就出来啦、、、

网友B:
现在新版没法修了   资料太少

网友C:
分压电阻是6.04k和4.7k的

CPU  PWM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是6.04k和4.7k的

CPU  PWM芯片引脚定义

一个6.4,一个9.8.拆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版没法修了   资料太少

有同样的板子照着量大概的,信号就没法量啦

网友:
没有资料修电脑主板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
没有资料修电脑主板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
希望。还有后序。一个没有修网的帖子。

网友(2018-10-09):
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牛B啊,现在是大神了啊

网友:
这板子应该还有质保吧!!!!!!!!!!!!!!

网友:
没有资料修电脑主板确实比较难修!支持楼主

网友D:
这个 南桥1.0  待机就有的吗                    新主板电压都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南桥1.0  待机就有的吗                    新主板电压都变了

100系列大部分待机时就有1.0

网友:
有一次我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是CPU风扇边上一处断线,接好就OK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网友:
再一次的学习,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资料我怕是很难找的到,太新了

网友:
B150现在还比较难找点位图 但是还是有高手秒了

网友(2018-11-11):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 这种板子就收得起价格吧
技术无价

网友:
CPU供电修起来就就那些,没资料就把周围的三极管大电容都量一下,2R2电阻,很多都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压电阻是6.04k和4.7k的
CPU PWM芯片引脚定义
点位图 分享出来

网友:
板子太新了,有保修吧,干弄这个,看那家保的 送过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