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5 D3显示后没有多久就掉电,估计是通病

楼主(2018-09-07):
神舟战神K610D-I5 D3  板号:TWS 开机显示进系统有时候 能用几分钟,就掉电,掉电后大部分还能触发显示,但很快就掉了, 后拆机,搜一下这机的故障,板号和这个差不多,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7431-1-1.html 故障也是会磁磁响,掉电会用手摸那个管子很热,报价, 定配件回来,结果换了这两个管子,还是一样,摸一下也是很热,后把背面的CPU也是两个这种管子,换掉,再测试,正常。后摸这管子也是很热,因为这地方周围都很热。

网友:
这机器还有好几个毛病吧   没想到还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了,换了好几台,还有CPU也挂的

网友:
建议想办法把管子上做下散热 不然估计要返修呢 u没坏很幸运

网友:
运气不错,CPU还没有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