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冠捷L26BH86电视机开机一段时间后才有图像无24V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7):
AOC冠捷L26BH86电视机开机一段时间后才有图像无24V电源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AOC冠捷L26BH86

电源板型号:715T2907 2

其芯片为:

  TNY277PN  FAN7529MX  FAN7602BMX

故障现象:

  电视机开机一段时间后才有图像 无24V电源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AOC冠捷L26BH86电视,故障是电视机开机一段时间后才有图像 一开机就测无24V,此机可单独测电源,于是,将电源取出,准备单独测。

  接上电源,测有5V,接着用2个100欧将5V分别与PS-ON和DIM连进来,再开机测无24V,再测VCC(Q921的E极)无电压,但其C极有电压,故障就在这之间,换15V稳压管(ZD930)故障不变,当补焊了IC902和ZD931后,Q921的E极有电压,但还是无24V,再测Q925的E极有13V,其B极也有13V,但C极却为0V。

  最后将Q924代换后,至此,OC冠捷L26BH86电视机开机一段时间后才有图像无24V电源故障修复。

  此机为多故障:Q924坏,ZD931脱焊。

此电源的工作原理是:

  按下电源键开机有5V,用遥控开机后PS-ON得到一个高电平,Q921工作,其E极输出一个13V电压,此电压送到IC903的第6脚,接着触发有24V和12V,电源就全部进入了工作状态。

  Q924的型号为DTC144,带内阻。

  我是用945三极管加两个47K电阻进行你换的。另外:发现此机省了380V的电路,故输出是300V,而不是图中所说的380V。

DTC144的结构如下: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