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 不定时死机蓝屏 cpu供电掉

楼主(2018-09-07):
  VIN检测正常  本来不正常 修正常了  不过会不定时死机 蓝屏  求助下

网友A:
查供电,看有没有哪路电没出来,再查显卡,再不行进安全模式看蓝不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B:
不定时无CPU供电?把CPU供电的EN脚控制三极管去掉试试

网友(2018-10-07):
死机,蓝屏时测一下各电压呢?

这个应该比不定时重启查起来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无CPU供电?把CPU供电的EN脚控制三极管去掉试试

这个可以试试  很有道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没怎么修好过  排除内存 硬盘 系统什么的。

网友:
换一下插板呢,或者把电源插头换个位置看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 很难找到故障点 难修 不稳定 一般都换板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是修不好的,费时费力,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我也遇到几块技嘉B75M D2V小板。爱蓝屏。最后估计是桥的问题。不知哪位大师修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看有没有哪路电没出来,再查显卡,再不行进安全模式看蓝不蓝屏。

此楼正解··································

网友:
其实蓝屏在修理中遇见最多的就是系统坏了,建议先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