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84h 可以切换大小写,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9-07):
一台华硕x84h笔记本,拿过来开机一看,电流上到了1.3左右,而且还能关机了,暗想会不会屏坏了吧,但是外接也是不显示的,没办法,拆机看看吧!

拆机看了下板号,k43ly rev3.01
按照习惯先风枪热一下显卡,没效果,测了几个大电感都对,电流都这样了,大电感肯定都有电了
  那就刷个bios吧,还是没毛用,暂时没头绪,上论坛看下前辈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看了下,哇,好多!
  有大神说这个一半以上是显卡故障,一般加焊没用,必须换显卡,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也有大神说1.5v的转换电压出不来,直连就好,我测了下,1.5转1.5 妥妥的,没毛病、、、、
  又停顿了,那个万能表戳戳显卡附近的小电感,惊喜出现了!

  有2个电感没电,我去,这都没电,肯定有问题啦,找了个点位图(还好饼哥吧权限降低了,才能下载,谢谢啦),看到那个电感是1.8v转换过来的,往上追,看到了元凶!

这个图大家一看就懂了!

最后是亮机的图!

这个机子的这个故障论坛好多人说到过,这个1.8转换没出来的还没看到人提到,多数说显卡问题和1.5v的转换问题!

网友:
三极管给拆了?

网友:
惊喜出现了! 技术真好

网友A:
三极管拆掉直接就好了吗 电压怎么过去

网友:
拆了也行,补上更好,我后来补了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拆掉直接就好了吗 电压怎么过去

这个是控制q9214的g级的mos管,他坏了拉低了q9214的g级,所以没转换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拆掉直接就好了吗 电压怎么过去

刚开始 还看不懂 谢谢指点 学习了 分析的好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个电压出问题的,基本上都是显卡

网友:
技术真好,显卡少工作电压,哈哈,好

网友:
高手啊。遇到华硕的主板就头疼啊,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1

网友:
换显卡前一定要先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看到这种机器就来气  有个同行接的机器   人家都说了机器被别人动过 屏线没有插  换屏换线   他给我说查查什么问题  屏的事提都不提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出问题不好搞,看来还是得一个个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