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无显示无灯光求助

楼主(2018-09-07):
7P进水短路修好一个月就没有显示了 显示ic换过二极管换过还是不行显示座  FL3908 电阻有阻值就是没有-5.7V电压    FL3912  电阻也没+5.7v FL3909  触摸供电也没   触摸5.1v供电有 显示升压管有4v带显示ic 就没有5.7v输出

网友A:
在换个显示供电ic试试。型号是65730abo和6代的第二排型号一样。  可是不通用的测试过不一样

网友:
电感呢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换个显示供电ic试试。型号是65730abo和6代的第二排型号一样。  可是不通用的测试过不一样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有主供电到显示ic

网友B:
都没有无问题的 都查过就是没有供电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无问题的 都查过就是没有供电出去

查查线路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都有的 没有路     这些都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