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进系统和win10pe蓝屏

楼主(2018-09-07):
雷神911进系统和win10pe蓝屏,机器上的是2条内存,随便取了一条就就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是什么问题啊  。BIOS已经刷过了  ,没有用

网友:
可能两根不兼容

网友:
换换其它牌子内存试试

网友:
cpu有可能

网友:
换内存试过没有,一般是不兼容,也有CPU坏的

网友:
不兼容,遇见过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不兼容吧,还有就是另一个插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时序搞一下,不行换两根一样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