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并不是检流之后都是公共点,二修SL410K第一次正式直播抓波分析这种古老的公共点设计

楼主(2018-09-07):
唉,没带鼠标,我也是醉了,今晚只能用触控板打LOL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刚收集的波形只能用触控板帖了,时间估计得翻倍了要(我擦刚才图还被吃掉了一部分)……正文:
今天刚靠直觉秒掉一个待机偏大的本子,接着老板又丢过来一个在在料箱找到的丢了半年的本子,机型SL410K,拿出来那叫一个修的惨,下面都是动过的:

老板说是当时是二修上家动过这么多地方,他都放弃了……果然是我的好老板,都放弃半年了还让我搞XXOO。然后接着给我了一块同板号主板,让我搬一块出来,或者给那块改集显,一看是独显都被拆掉了,GM45带集显的,就想着看看能不能两块都修亮吧……

先修没摘显卡的,动了那么多地方,先上电吧(上电之前没看到待机芯片虚焊),看看什么情况,待机0.096A,然后测了下待机5V电感有9V左右
额,不能欺负老实人啊,我的表是不好用,9V是什么鬼,猜测芯片没装,翻过去看到芯片脚位悬空……
把芯片焊回去试试吧,然后打值3、5V上下管没问题,上电发现待机由0.005A左右到0.13A不断跳动。感觉是时候来一波直播抓波了,毕竟在有图的情况下没有修不出来的待机啊,当然,如果修不出来那可是浪费大把时间啊……
示波器单次抓波,以下皆是“受害者”:

以下是“嫌疑人”:

待机的开启是来自线性5V上拉的:

找到检流电阻上了下波型,没有异常以为公共点是没问题的

那5V线性输出不稳就只能换芯片了,找到拆掉显卡的料板换完芯片,发现5V线性真的稳定了,但是电流跳动没变。
再次测了3、5V波型:

感觉3V好像都快没毛病了,难道是5V管子不良或者滤波问题?换之无果……
看到下面有15V升压电路,结果拆掉PD22发现3、5V都不抖动了。嗯,思考一下,觉着应该是带不起负载,上面的3、5V波型应该都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那意思是公共点有问题?可是刚才打波检流电阻很正常啊,图纸切到给芯片供电的公共点PF7:

不信邪再来一个波型,我擦,这是什么波型,这才是真正的公共点:

终于找到你,还好没放弃,去看看怎么回事,检流电阻并不是公共点:

这个图纸听饼哥讲过,都几年了一次也没用过,但是运作套路记忆犹新啊,分析走起(有错的地方欢迎指正讨论,但是没事瞎捣乱的我都是直接刚的,这种人肯定是从来没有认真发过贴,不对论坛做任何贡献只会损坏论坛根基的蛀虫,如果认真发过贴的是不会来捣乱的。论坛是我家维护靠大家!!!):
适配器模式;

电池模式;

实测结果如图:

在换掉电路中大部分元件之后,最终换掉PQ31公共点正常,为什么最后换,因为打值没发现异常,换过去的那块板子和这个之前故障一样了,也是待机跳变,说明这就是故障元件:

亮机图机器测试没毛病:

来看看这个改集显的吧:

唉,这么牛逼的事情只能让老板自己来做了……

网友A:
PC10和PC137在此处起得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技术杠杠的,就是板子太老了

网友:
pq31坏导致公共点电压不稳定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和PC137在此处起得是什么作用呀

据我估计应该是用来限制浪涌电流,不能100%保证是对的

网友B:
楼主第一张图的电池接口边那个是不是PQ31,好象原来就动过的啊。

网友:
这个公共点的设计也是奇葩了 当初修的时候没太接触到这个公共点 一点印象都没有  楼主技术牛逼 加分了

网友:
说明详细有据,值得品味

网友:
示波器一如既往的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张图的电池接口边那个是不是PQ31,好象原来就动过的啊。

是原来被动过,但是打值正常,所以开始并没觉得它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学习了   这么老的板子修了干嘛?

网友C:
SL410K独显的能改集显,那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410K独显的能改集显,那要怎么改

改不了啊,那不图上说的很明白了,所有显示输出都是从独显输出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有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时间干长了,碰到麻烦的就不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