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制作U盘

楼主(2018-09-07):
制作U盘如何不用进blos设置就可以装系统
U盘

网友:
如何不用进blos设置就可以装系统 ???这个涉及到你做什么系统 建议你系统的学习下吧

网友:
这说些什么玩意 太无聊了 不过 U盘启动可以写入本地硬盘

网友:
如果想不进BIOS来刷系统,推荐你用网络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