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进水大短修一修

楼主(2018-09-07):
6S故障板一块,目测木有进水,贴纸旧旧的没撕过,看来不是二修,窃喜一下。加个电,(&*&%……%¥@@¥%&*&什么情况,3A大短。手机主板出问题了,拍出来的照片特别暗,抱歉抱歉。看下图:
好吧,摸一下看看,,,,Q2300发烫。注意了Q2300发烫肯定不是它坏,是主供电PP_VCC_MIAN有短路。拿掉屏蔽盖在Q2300的输出端电容上面焊一根线。再接电烧机,摸一下发现大音频位置发烫,拆吧。拆开看有进水腐蚀呀,还不少,先烧一下吧。噢,,,出来了,C3600光荣牺牲了,扣掉它。看下图:

变加电700多ma了,再摸一下,好吧,NFC供电管U5302_RF的供电电感L5303_RF发烫。应该是U5302_RF坏啦,拿掉L5303_RF试试。恩,,,变成加电漏电39ma了,思路正确。看图:

接下来该解决进水的问题了。进水的机器,建议拆掉所有屏蔽盖,仔细观察。拆开发现主要是电源这一个屏蔽盖里面进水多,一大片,背面CPU边上背光灯IC-U4020及周边有发霉腐蚀。看图没拍好,用点位图代替一下吧(*……&……¥&)

拆完后拍照保留记号,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记好腐蚀的元件。然后就是做苦力啦。换了如下腐蚀元件。

U4040,U4000,C4001,U3500,C1300,C3603,U5302_RF,L5303_RF,U4040,C3600,C3660,FL0610,C1312,C1302.

换完加电已经不漏电了,按开机键直接进系统,5分钟后看待机电流22ma。不管了22ma没法修,也有可能是软件引起。有锁屏密码,顺手查了下有ID。不管了,维修结束。

网友:
晕死哦,。一点保存草稿就发送了哦。图片还没传完呢

网友A:
芯片都是在淘宝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都是在淘宝淘的吗

华强北买的拆件板,迅维淘宝店也也有。

网友:
不错,拆这么多还能修好,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