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选择.117.179.v87选择

楼主(2018-09-07):
维修电脑.手机.车用仪表
还是有其他型号:kuqi:

网友A:
听说117是电工表87表也是电工表87其它型号不知道怎么样。这些表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117是电工表87表也是电工表87其它型号不知道怎么样。这些表都没用过

不晓得福禄克有没有推荐那一款比较推荐

网友B:
建议国产表,功能多一点,虽然精度不咋地,但实用,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国产表,功能多一点,虽然精度不咋地,但实用,坏了也不心疼

谢谢.....就是想买个好点的表
之前维修过卡车仪表想准确点

网友:
推荐 胜利 优利德 200以上的 比如VC86E 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