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DSB 1906-DC 不通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9-08):
2台DSB 1906-DC 德国制造,不通电,

背面螺丝卸掉,做工精良

保险没烧,开关管没短路

网络供图uc3843

采用uc3843b电源芯片, 7脚有8.5v电压,1、2、4脚都是锯型波,6脚无驱动电压,不正常,更换电源芯片

亮机,黑白正常。还有一台一样问题,更换芯片后就可以,但屏幕破裂,不知有这种屏幕更换不,有渠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价格好商量!

网友A:
有屏幕的朋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B(2020-09-07):
你好 还需要这个屏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屏幕的朋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