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蓝天的style 6-71-n85h0-d02b维修

楼主(2018-09-08):
接了一块 6-71-N85H0-D02B (板载7代I7 搭 SR30W)5V待机大短,5v转成大短,小烧一下(控制好电流哦)从5V转成开始,断开转成芯片,发现板载TYPE-C主控 ,TYPE-C供电转成IC,读卡器IC ,声卡,全部击穿,不用想PCH必挂。再烧5V待机,桥供电PWM ,GPU vdd线性供电IC 烧。看来是TYPE-C惹的祸。
闲话不叙,定件发货(SR30W全新 非工程版 260RMB!!认了)。换后,从新合成bios(与原机BIOS ME匹配的纯净ME没有,于是在论坛里找了一份雷神原机备份的,其ME 与我手里的提纯的ME能匹配上)后写入,  加电,SPI寻址动作明显,内存2.5V vpp产生,内存寻址有动作,掉电。
从bios寻址来看,640K内存基址已过,(此板有独立集显供电)按蓝天的特点此处应产生集显供电跳变后并通过EDID与屏握手后产生后续寻址。上图: 原谅TDS2014吧不支持多阶灰度,只能用峰值检测。
及内存寻址跳变后的定址

看看CPU CORE  ,PCH CORE ,与SPI_SI,SPI_CE之间的关系。和各大电压之间关系

b+及各大电压曲线正常无欠载过载,反观SPI_SI 与CPU CORE明显先于其它动作,说明信号层面概率高。那来看看SUS B/C#与spi

从图2 ,SUSB#动作来看,明显是PCH 的susb#引起的。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桥发出的关机动作。非正常启动,而强行关闭系统,哪组信号?过温保护?NO!(测试时特意加的散热)  OVERT#?
在此情况下只有OVERT#处于瞬间被拉低才会触发PCH内部保护机制,已强行关闭系统。这概率是蛮大的。

看测试结果:

那么什么触发OVERT#?看图纸

NVVDDS_PWRGD?

是GPU的VDD,原来GPU VDD未发出而导致触发OVERT#。如果是其他厂商的主板是不会这样的。80%都能开机。那么断掉GPU CORE 改集显呢?
能正常开机。(当然进系统30几秒后连续报警自动关机,正常老特点不能改集显)

实测:断GPU core    ,   GPU VDD不工作不能发出NVVDDS_PWRGD  。Q55栅极为0V此时Q53 G极为”1.75v”  漏极弱下拉为1.55V所以能保持开机,开独显GPU VDD因故障未能发出,但其PWM并没有完全拉没NVVDDS_PWRGD(pg),使其存有0.55~0.65v左右电压加大了Q53 栅极的电荷量使其完全导通导致关机??违反常理呀?
Q53坏了???我已经困得不行了,天亮再继续吧。

这就是蓝天的风格,靠精度不是很高的器件决定整个系统。

网友:
示波器用得666,学习

网友A:
SR30W太贵了吧!120买全新的。SR2C4只要100全新的。都没遇到坏的。

网友B:
楼主 这个图纸分享一下呗,这个图纸好像没有啊

网友:
思路清晰,示波器也用得行云流水。。高手

网友:
type-c的保护隔离论坛的案例很少,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一般这么多芯片烧坏我都不修了,怕技术不过关订芯片什么的亏血本

网友:
大神的神奇   小弟的佩服   说的好  思路好

网友:
楼主直接把Q53摘掉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30W太贵了吧!120买全新的。SR2C4只要100全新的。都没遇到坏的。

芯片的水太深,我运气差之前买过几个SR30W便宜的不好使不敢买了。有好的卖家推荐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图纸分享一下呗,这个图纸好像没有啊

这个图纸论坛里有,我就在论坛里下的。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都是死了,话那么多时间来修,还不如拿去保修省事些

网友:
这图纸分析的,这不是一般的大师啊,涨见识了

网友:
嗷嗷嗷 楼主可以练练小弟不。。。

网友:
这机子毛病真不少,最后升压电容也坏了!

网友(2019-01-03):
你好,我想问一下 ,你的全新非工程版的芯片在哪里买的,我有个SR2C4的机器换桥后没有CPU供电,改纯净ME,用蓝天官方BIOS都不行,我想买全新桥试试,麻烦告知一声,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