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 充电电流一直是0.45a

楼主(2018-09-08):
求大神 解答 求图纸...............................

网友A:
换小板试试,先排除外配,在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小板试试,先排除外配,在测线路。

不是电池和小板的事 应该是主板上的 但不知道什么件

网友:
查查24196有没有腐蚀,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这个就是24196, 也就是充电管。